楼主(2013-04-10):
因客户的变压器容量有限,无法提供一个独立的1000A电源,所以想分两个电源供电同一设备,请问是否符合国标?

网友A:
楼主都说了只有一台变压器,那么现在怎么个两个电源供设备?

网友B:
用二台变压器?

网友C:
可以画个示意图表达;
从所述未能明确了解电源情况,及设备负载情况。

楼主:
大概是這樣

楼主:
試試上傳圖片

网友D:
这样会出问题哦!
还是去增容吧!

楼主:
這個清楚點?

楼主:
我也認為有問題
可客戶不肯增容,所以想找個標準來說服他
有沒有相關法規?

楼主:
有沒有相關的法規啊?
專家幫幫忙

网友C:
是一台设备分成“马达类”、“电热板类”么?
如果两类负荷可以分别停送电的话(不会引起安全问题或设备问题,包括其中一路跳闸的情况),想来应当也是可以的;
但需注意两路电源不会混杂,操作、维护、维修时须清楚是两路电源。
(设备主电箱的两路电源应当隔离,比如两个箱子)

未注意过这方面的标准。

楼主:
是同一設備的兩類負載,可以分別停送電。但控制核心PLC電源只能歸屬其一,真不希望這樣做,就想找個法規來要求客戶。如果有法規而客戶堅持,以后的責任就不用我們擔了。

网友E:
那么,控制柜是按一路电源设计的了。

网友F:
客户第一,只要他不怕出问题

网友C:
先前未注意到不是自用。

据11楼,则控制是一个整体;那就给客户说明利害关系,尽量说服客户提供一路电源供电。
比如,假设控制电源取自其中一路,则其必定会与另外一路的主电源交杂在一起;这样存在安全隐患,维护维修也不方便。

按说,既然能够提供两路电源,改之为一路,应当不存在增容的问题,只是开关要加大——未理解其中的关系。
可能还有线路的问题吧,两路导线的型号、规格不一样?

网友G:
肯定能合起来,但要装并柜设备,可以一大一小的并机。比如多台发电机并柜,不就是多个电源么?

楼主:
回复14楼朋友,建议过客户把两路合成一个断路器,但那要找供电局来做,客户不同意,他们的电气主管却来要求我们用两个开关。没辙了,现在可能只能看看怎么设计比较安全了。

楼主:
15楼朋友,可以介绍详细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