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遇到的难题,求解

楼主(2013-04-10):
请教论坛上的师傅们,在cpu312c上,用欧姆龙编码器E6B2-CWZ6C 来计数,测试了好多次却未能成功,不知道是那里 的问题,其接线完全按照手册说明接的,求解,万分感谢!!!

网友A:
问题也许在编码器上,这是一个经济型编码器(日系品牌在中国市场大多是经济型规格),它的输出你要确认是否与PLC接口匹配。

网友A:
日系品牌的编码器最好接日系品牌PLC(或韩、台系),接欧系的PLC有时不匹配,要搞清楚再选用。

网友B:
用E6B2-CWZ5B型编码器,PNP型的。
E6B2-CWZ6C型是NPN型。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楼主:
师傅们,问题解决了,是编码器的问题,谢谢你们!!!!

网友C:
问题可能在接线上,很多人以为A/B信号可以直接接到DI,这是一个电子技术常识,如果编码器给了供电,则A/B对地应接2-10K电阻,这样在A/B上才能渠道信号。
反之,如果编码器公共端接了地,则因将A/B分别接电阻后到电源。
当然有的编码器内接了电阻,不需要外接,但即使内接了,驱动能力不够的话还是需要外接的!

网友A:
关于增量编码器的信号形式,这里有介绍: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gemple&id=36980

网友A:
欧系的编码器大部分为标准工业级,输出的信号(增量)为推挽式(HTL),兼容PNP与NPN,欧系PLC大部分是PNP接口,故此选工业级编码器不需要顾及PLC的接口是什么,而如果是日系经济级编码器大部分是NPN的,日系PLC也是NPN的,如果与欧系PLC的PNP接口连,没有信号读到,要换PNP型的。
我一般都建议尽量选用标准工业级编码器,推挽式输出,避免接口麻烦,同时HTL推挽式比较经济级集电极开路式不太容易坏。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们的细心回答。多谢

网友D:
@Q大师,到底NPN型和PNP型的怎么区别?看了西门子的介绍,我有点糊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关于增量编码器的信号形式,这里有介绍: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gemple&id=36980
请教您一下:
集电极开路 NPN型的接法用不用加那条红线?还是输出OUT端单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