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 195 可控整流电路

楼主(2013-04-10):
手绘ABB ACS510 195 可控整流电路
原理分析 上电后经过3个充电整流二极管 充电电阻 两个大电容串联 最后从整流模块的下部二极管返回电源
构成全波整流电路 电容充电一定电压时 开关电源启振 主板供电 触点闭合 小可控硅导通 电压加到
模块可控硅的G.K极 触发导通

网友A:
其实这图无敌小飞龙兄弟发过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42374
和里面的电路几乎一样,唯一区别是90KW的机器里面用了三个二极管汇成一路给小可控硅触发。

楼主:
没看到啊 那是开关电源的图啊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