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0):
现有一台康沃CVF-G2 11kw变频器,带7.5电机空载运行,偶尔在启动时报Er15IPM故障,有时又报Er03过流,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个问题的请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把模块拆掉,检查驱动,驱动正常的话,就是模块的问题,可能是IGBT断路,也有可能是触发端子烧坏

网友B:
驱动应该正常吧,拆了模块启动就报Er15,将下臂的驱动A316J的检测屏蔽掉就不报警了,测驱动波形正常,对比其他变频器,未屏蔽A316J应该是报OC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