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0):
通电后电动机不能转动,但无异响,也无异味和冒烟。
原因(1)电源未通(至少两相未通);
   (2)熔丝熔断(至少两相熔断);
   (3)控制设备接线错误;
   (4)电机已经损坏。
处理方法:
   (1)检查电源回路开关,熔丝、接线盒处是否有断点,修复;
   (2)检查熔丝型号、熔断原因,更换熔丝;
   (3)检查电机,修复。

通电后电动机不转,然后熔丝烧断。
原因:
   (1)缺一相电源,或定子线圈一相反接;
   (2)定子绕组相间短路;
   (3)定子绕组接地;
   (4)定子绕组接线错误;
   (5)熔丝截面过小;
   (6)电源线短路或接地。
处理方法:
   (1)检查刀闸是否有一相未合好,或电源回路有一相断线;消除反接故障;            (2)查处短路点,予以修复;
   (3)消除接地;
   (4)查出误接,予以更正;
   (5)更换熔丝;
   (6)消除接地点。

通电后电动机不转,有嗡嗡声。
原因:
   (1)定子、转子绕组有断路(一相断线)或电源一相失电;
   (2)绕组引出线始末端接错或绕组内部接反;
   (3)电源回路接点松动,接触电阻大;
   (4)电动机负载过大或转子卡住;
   (5)电源电压过低;
   (6)小型电动机装配太紧或轴承内油脂过硬,轴承卡住。
处理方法:
   (1)查明断点,予以修复;
   (2)检查绕组极性;判定绕组首末端是否正确;
   (3)紧固松动的接线螺栓,用万用表判定各接头是否假接,予以修复;
   (4)减载或查出并消除机械故障;
   (5)检查是否把规定的△接法误接为Y接法;是否由于电源导线过细使压降过大,予以纠正;
   (6)重新装配使之灵活;更换合格油脂,修复轴承。

电动机起动困难,带额定负载时,电动机转速低于额定转速较多。
原因:
   (1)电源电压过低;
   (2)△接法误接为Y接法;
   (3)笼形转子开焊或断裂;
   (4)定子、转子局部线圈错接、接反;
   (5)电机过载。
处理方法:
   (1)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改善;
   (2)纠正接法;
   (3)检查开焊和断点并修复;
   (4)查出误接处,予以改正;
   (5)减载。

电动机空载电流不平衡,三相相差大。
原因:
   (1)绕组首尾端接错;
   (2)电源电压不平衡;
   (3)绕组有匝间短路、线圈反接等故障。
处理方法:
   (1)检查并纠正;
   (2)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消除不平衡;
   (3)消除绕组故障。

电动机空载电流平衡,但数值大。
原因:
   (1)电源电压过高;
   (2)Y接电动机误接为△接;
   (3)气隙过大或不均匀。
处理方法:
   (1)检查电源,设法恢复额定电压;
   (2)改接为Y接;
   (3)更换新转子或调整气隙。

电动机运行时响声不正常,有异响。
原因
   (1)转子与定子绝缘低或槽楔相擦;
   (2)轴承磨损或油内有砂粒等异物;
   (3)定子、转子铁心松动;
   (4)轴承缺油;
   (5)风道填塞或风扇擦风罩;
   (6)定子、转子铁心相擦;
   (7)电源电压过高或不平衡;
   (8)定子绕组错接或短路。
处理方法:
   (1)修剪绝缘,削低槽楔;
   (2)更换轴承或清洗轴承;
   (3)检查定子、转子铁心;
   (4)加油;
   (5)清理风道,重新安装风罩;
   (6)消除擦痕,必要时车小转子;
   (7)检查并调整电源电压;
  (8)消除定子绕组故障。

轴承过热。
原因:(1)润滑脂过多或过少;
   (2)油质不好含有杂质;
   (3)承与轴颈或端盖配合不当;
   (4)轴承盖内孔偏心,与轴相擦;
   (5)电动机与负载间联轴器未校正,或皮带过紧;
   (6)轴承间隙过大或过小;
   (7)电动机轴弯曲。
处理方法:
   (1)按规定加润滑油脂(容积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
   (2)更换为清洁的润滑油脂;
   (3)过松可用粘结剂修复;
   (4)修理轴承盖,消除擦点;
   (5)重新装配;
   (6)重新校正,调整皮带张力;
   (7)更换新轴承;
   (8)矫正电机轴或更换转子。

电动机过热甚至冒烟。
原因:
   (1)电源电压过高,使铁心发热大大增加;
   (2)电源电压过低,电动机又带额定负载运行,电流过大使绕组发热;
   (3)定子、转子铁心相擦,电动机过载或频繁起动;
   (4)笼形转子断条;
   (5)电动机缺相,两相运行;
   (6)环境温度高,电动机表面污垢多,或通风道堵塞;
   (7)电动机风扇故障,通风不良;
   (8)定子绕组故障(相间、匝间短路;定子绕组内部连接错误)。
处理方法:
   (1)降低电源电压(如调整供电变压器分接头),若是电机Y、△接法错误引起,则应改正接法。
   (2)提高电源电压或换相供电导线;
   (3)消除擦点(调整气隙或锉、车转子),减载,按规定次数控制起动;
   (4)检查并消除转子绕组故障;
   (5)恢复三相运行;
   (6)清洗电动机,改善环境温度,采用降温措施;
   (7)检查并修复风扇,必要时更换;
   (8)检查定子绕组,消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