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0):
松下PLC软件FPwin pro在编译程序时提示“内存不足”,大家谁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出错应该是程序编写有问题了。

网友B:
新建个文件,只写几行程序再试一下,还出现就是软件问题了;

楼主:
后来直接系统换成win7 32位的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