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场效应管IRFP460A可以用IMB160-100代替吗?

楼主(2013-04-10):
请教一个问题:场效应管IRFP460A可以用IMB160-100代替吗?如不行用什么代替?因查不到资料谢谢!

网友A:
460是500V/20A N沟道的场效应管 可代换的大把 一般电子原件店都有卖 常用于220伏的开关电源 或逆变器之类的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