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

楼主(2013-04-10):
若密码为字符型时,如何判断密码的正确性并且跳入下一个界面?
求解答!

网友A:
PLC里可以实现

当字等于你设定的时候 mov 到指定画面

网友B:
密码不是有确认的按钮吗,在按钮里写脚本,用字符串比较,如果相等用调用窗口函数调你要的窗口。

网友C:
判断语句写在PLC程序里或者触摸屏脚本程序都可以。

楼主:
在脚本里只能比较数值型不可以比较字符型,怎么才可以在脚本里比较字符型呀

楼主:
我写好了,用了字符串比较指令,谢谢你们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