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0):
源程序最左边,就是写子程序P0时,P0符号那个位置,有一个I690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就是中断啊

楼主:
请问它是自动调用吗?没看到前面有调用啊?我在PLC书上也没有翻到关于中断的。。。。。

网友B:
FX系列,定时中断的标号。
定时中断I6/7/8,后两位数字代表中断循环时间,以ms为单位。
I693就是93ms周期的定时中断。
相关资料可查阅FX编程手册第六章应用指令部分,程序流程指令的中断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