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0):
现在手里有这么段程序是一个控制程序可以实现以下的功能:有一台CP1H,两个伺服驱动器和两个伺服电机,其中一个电机用来带动1轴转动,另一个电机带动2轴转动(2轴可以带动4个工件同时转动一定角度)。

刚接触伺服电机,有以下几个问题:
1 看了CP1H的书,发现对于@SPED指令有这个一个定义,P为端口定义,M为脉冲输出模式控制字,对于其中的解释不明白,如下面的图,感觉有矛盾的地方,@SPED的M里,方向设定为什么是CW和CCW而不是CC和CCW。还有以脉冲输出端子0为例,如果选择了脉冲输出方式是脉冲+方向输出,那方向设定是通过100.01来设定还是通过M里的方向设定来设置?方向设定里只有CW和CCW?分别哪个是顺时针呢?

2.我现在想实现控制其中一个电机可以正反转,另一个电机可以通过按不同的按钮来让4个工件转30度、60度、90度,只用PLC和伺服驱动可以实现吗?能给出建议更好,,,给个类似的程序更更好,谢谢!!!

刚接触这一块,问得有点不知所然请各位多多包涵。。

网友A(2015-10-15):
方向错了可以改伺服参数实现,应该是CW和CCW,哪来的CC,书上印刷错了把,伺服里可以设定每转一圈的脉冲数,比如10000脉冲转一圈那么2500脉冲就是转45度。

网友B:
能将程序打包提供下载就做好

网友C:
程序可否上传》

网友D(2017-07-29):
请问怎样用脉冲控制电机的转角,比如列子里的90度12500个脉冲

网友E(2017-10-28):
回复 网友D:
伺服驱动有细分,拿个就是控制精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