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0):
在变量调试窗口,如何才能正确的调试变量。
开关量位号加一个“MAN"就显示ERR错误,是怎么回事,还有模拟量后缀应该加什么,才能正确调试变量?
解答者、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DO点在变量调试窗口写1或0可直接操作,DI加.MAN后再引入.MVAL可手工置值。AI点只能在监控画面上的工程师以上级别中置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变量后面加了.MAN还是没办法赋值是怎么会呢?.MVAL也加了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