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1):
小功率变频器的主板能用在大功率变频器上吗?

网友A:
直接用一般不行,有的要设置功率参数,有的可能要改电阻

网友B:
呵呵;你什么品牌的?多大的主板用在多大功率的变频上?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只是好奇,主板不就是起到各种信号采集、处理、控制作用嘛,为什么不能设计成通用的呢?

网友C:
程序肯定不一样啦。

网友D:
关键是测电流

网友E:
变频器都有保护,各种功率的值是不一样的,小功率的CPU换到大功率的机器上,会在运行中报过流或者其他报警。

网友F: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G:
有些变频器,已经考虑到主板代换的需要,在电流互感器的配置上已经做好了工作。仅需修改变频器容量与电机电流值,即可代换主板,如东元变频器,主板的可代换性较好。有些变频器,因互感器配置的关系,不宜代换。
此外,现在的各厂家均设有密码,需调整变频器容量参数时,要写入相关的密码,才有调整权力。

楼主:
非常感谢咸老师的帖子,也就是说要看实际情况,有些是可以通用的,只是需要配置好相应的电流互感器并且在参数设置里面设置好相应的电机参数就好;而有些就不行,或者是非常麻烦。请问,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咸老师的帖子,也就是说要看实际情况,有些是可以通用的,只是需要配置好相应的电流互感器并且在参数设置里面设置好相应的电机参数就好;而有些就不行,或者是非常麻烦。请问,我理解的对吗?
是这样的。电流互感器的测量范围有限制的。如100A/4V,仅适用于45kW以下功率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