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1):
变频器输出+/-UDC 是什么用途,请教大侠!!
最好详细一点!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标这个是连制动单元用的;

网友B:
这个端子,是直流母线的端子。引出的作用很多,比如,多机并联共直流母线的应用,要引出;再比如,单机外加制动单元的时候要引出。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端子,是直流母线的端子。引出的作用很多,比如,多机并联共直流母线的应用,要引出;再比如,单机外加制动单元的时候要引出。等等。
多个变频器用在前后级联动的生产线上,把正负端连一起,能提高联动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