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干扰问题

楼主(2013-04-11):
大家好,问题如下:
      设备为双螺杆挤出机,主电机功率250kw,控制电缆连接采用航空电缆连接控制柜与主机机架,共4根,每根里面有45针,外套金属包塑软管,6m。施工时将这4根线与主电机动力线平行放置于一根粗的塑料管中埋地。问题是这样发生的:当主机立即停车后管内出现短路打火,柜内有保护开关跳闸,经检查通过保护开关到航空插头处所对应的导线针间电阻很小,应该是绝缘发生问题,因为之前停机都是主电机逐步降速到0再停车,没有出现过问题。这次主电机在180A左右运转时立即停车的同时出现4#插头、(内部主要是油泵、主电机风机、水泵、真空泵、振动筛、风刀、液压换网电机的电源线)处短路打火,现在原因不明确,初步判断是这样:因为短路和主机按停止按钮时同时发生的 所以怀疑主电机停得比较突然造成主电机动力线上电流的剧烈变化造成周围电磁场剧烈波动, 由于4根电缆和主电机动力线 都是平行挨在一起,距离很近,从而在4#电缆中的辅机导线中感应出的感应电流或感应电压过大, 把插头处的一部分区域绝缘破坏了。请业内人士帮我分析原因,是否主机电流的剧烈变化能在就近的电线中感应出足以破坏插针之间材料绝缘性能的高电压或强电流,谢谢

网友A:
应该会产生高压!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进行定量计算.
跟电流,电机线圈都是有关系的.

网友B:
不是干扰吧?是接错线了。否则哪来的短路呢?,

网友C:
主机停车是正常操作吗?
或者说,是故障停机还是人工操作的。

网友D:
电机突然停止,线圈产生高压击穿绝缘打火

网友E:
记住,控制线和动力线不能敷设在一起。最好能分别穿管,这样干扰能小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是干扰吧?是接错线了。否则哪来的短路呢?,
看楼主的意思是原来没事的

网友B:
原来没事,现在有事,那也是导线或者接点有搭地短路线的问题,要首先查系统的接线、导线电缆,看看是否有破损问题。接头松动搭地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