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1):
谁能帮我看一下这是个什么电路,有什么用,AB power flex700 90KW变频器里面的,小弟是新手,希望有人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你为什么要了解它?它到底怎么了?

楼主:
没什么,就是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的

网友B:
好像是上电缓冲启动电路,“这是什么”---好像是30欧限流电阻,建立直流初始电压,本质和其他带可控硅整流电路相似。

楼主:
好像不是啊,你所说的“启动电阻”,它后面什么都没接啊,如果是预充电,那他后面应该接电容啊,我那图上圈的接电容,接的只是一个独立的小电容,并不是母线上的电容,还有那个变压器,它从进线端去的交流380V,然后变成直流400V,又回到这个电路上,这有什么用啊

网友B:
圈上“接电容”容量多大?380AC---400dc是否给开关电源,(当然应该有出线给开关电源)仔细看了你的铝壳电阻,有3根线,是否为平衡电阻? 看了5楼也有点晕,线板很简单,应该能分析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