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型号

楼主(2013-04-11):
一个贴片二极管,两脚的,他上面印有F5V7, 其中V7是横着的,请问这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A:
感觉是个稳压管5.7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个稳压管5.7伏
要是F5V7,看着像。但是。。。楼主说V7是横的,难道不和F5在一起?

楼主:
不在一起,F5是竖着的,V7是横着的

网友C:
根据稳压管的接法确定是不是稳压管,如果是的话,可能是5.7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