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1):
小弟最近刚接触带轴编码器的变频器实现闭环控制,都是sew的,是PLC+变频器+轴编码器实现一个圆盘的控制,实现准确定位,现在的接线是电机的轴编码器直接接接在变频器的扩展模块上,是增量轴编码器,PLC只给了正转,反转,使能信号,还有一个0到10V的模拟量接到变频器,我第一次,弄这个东西,感觉不知道具体的原理是怎么样的,轴编码器我PLC是否还需要编程吗,我变频器需要做那些设置达到准确定位,从而实现在确定的位置减速停车,要求是有三个速度,希望各位工控大侠能给我稍微解释下,最好能给点资料或者实例,我现在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在变频器里怎么设置我需要的停车位置,轴编码器没有进PLC,plc的模拟量凭借什么来调节模拟量输出的大小。有一个停止限位是进plc的,是用来停变频器的,给大侠,小弟跪等解答,现在东西在现场都装好了,我今天自己只试了下手动,急急,急,

网友A:
sew变频器有相应的功能卡件,变频器能实现PID

网友B:
NB  这样也行???

网友C(2013-05-27):
sew变频器在plc硬件组态时你能看到,变频器本身有6个输入输出字。这6个字你在plc里需要用形参做。至于精度和位置是由编码器提供。速度是由你刚才说的一个模拟量提供的。具体你一定要参考sew变频器资料,它会告诉你那几个是控制字,那个是状态字的。

网友D:
轴编码器不进PLC只供变频器,是变频器要配PG定位卡的,如果要用外部PLC控制定位,PLc就需要位置环反馈,即编码器信号进PLC,但是编码器-PLC-变频器-编码器-PLC,这样的闭环因PLC的扫描速度而有个滞后,定位精度就下来了,另外变频器也需要编码器信号速度环控制,这样要增加装编码器(低速端)给PLC。
欧系变频器一般较好的定位是用SSI编码器信号进PG卡。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6个字”的输入输出是否可以提供变频器内部获得的编码器计数位置反馈给PLC?这样就相当于外部plc做部分PG卡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