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来的90V影响了我的判断?

楼主(2013-04-12):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电路,让我想不通,大伙帮分析一下:
断开A B点后测量C D 点电压为90V左右,咋回事?

网友A:
是不是感应电压

网友B:
如果不是感应电压,就是电路里有耦合电压了,即漏电。检查方法,给万用表两表笔间并联一个10K电阻,再去测量断路路后的CD两端,看看这个90V是否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感应电压,就是电路里有耦合电压了,即漏电。检查方法,给万用表两表笔间并联一个10K电阻,再去测量断路路后的CD两端,看看这个90V是否没?
版主的方法好!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谢谢,我这就去试一下

楼主:
刚试过了,90V没有了,那我该如何解决呢?请赐教~!

网友D:
远程控制有多远,是否因90V电压影响了控制电路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远程控制有多远,是否因90V电压影响了控制电路可靠性?
这个90V的电压肯定不会影响控制,因为1、现在可以正常使用。2、只用常闭点断开时才会出现这个90V电压,如果闭合时还是正常的220V~!

网友B:
在K1两端加阻容吸收电路。而且不要管他,使用正常就可以了。感应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远程控制有多远,是否因90V电压影响了控制电路可靠性?
这个90V的电压肯定不会影响控制,因为1、现在可以正常使用。2、只用常闭点断开时才会出现这个90V电压,如果闭合时还是正常的220V~!
呵呵,是我多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K1两端加阻容吸收电路。而且不要管他,使用正常就可以了。感应电。
请教RC是并在线圈上还是触点上?还有就是能不能给讲一下并联10K电阻的原理?

网友B:
第一,RC阻容吸收回路是吸收瞬态电流的,应该放在电感的两端,那个K1的线包就是一个电感线圈嘛,所以当然要并联在电感两端了。

第二,万能表笔两端并电阻就是要给浮电一个泄露能量的通道。

怎么?你难道没有学《电路分析》这门专业基础课吗?搞电的要会分析电流的通道和走向,电路分析是基础呀。

网友E:
应该是线路上有接地的地方,建议你用500v摇表测量一下。万用表表笔并联电阻后相当于此电阻和接地电阻串联,根据串联分压公式,电阻小的电压低,说明你的接地电阻远远大于10k

网友F:
感应电压可以不用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RC阻容吸收回路是吸收瞬态电流的,应该放在电感的两端,那个K1的线包就是一个电感线圈嘛,所以当然要并联在电感两端了。

第二,万能表笔两端并电阻就是要给浮电一个泄露能量的通道。

怎么?你难道没有学《电路分析》这门专业基础课吗?搞电的要会分析电流的通道和走向,电路分析是基础呀。
先感谢版主的帮助~!不过小弟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RC吸收的主要是交流线圈断电后,由于电流的滞后原因产生的反电动势,直流线圈一般并联续流二极管。(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那问题来了,我每次并没有使K1吸合,在K1-1两端还是有90V的电压。那我可不可以认为这个90V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产生的呢?
2、再有就是我测量的是触点两端,而且A B点也已经断开了那这个90V的压降怎么形成的呢?
3、如果当时我是先断开A B两点,在并接10K电阻,那是不是还能够测量出90V呢?

网友B:
直流电路,电感线圈的续流是靠反向二极管并联;交流的电路,电感线圈两端并联RC,这是常识呀;

你测量DC两端的90V电压,并了一个10K电阻就没了,那是万能表的问题,换块表再试试,说明表的输入阻抗太大了。

网友G:
你的电压表太好了,这么大内阻电源都测出来了,用指针表不会有。

网友H:
版主回答的真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路,电感线圈的续流是靠反向二极管并联;交流的电路,电感线圈两端并联RC,这是常识呀;

你测量DC两端的90V电压,并了一个10K电阻就没了,那是万能表的问题,换块表再试试,说明表的输入阻抗太大了。
我想请教一下版主,当时让我并一个10K电阻是什么思路?而且咸工也说是好方法~!

网友I:
说明表的输入阻抗太大了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