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2):
小弟刚学,很多不懂,海涵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喷泉的控制的梯形图,我的疑惑:

程序最后的END指令,不是代表程序执行已经结束了?结束了怎么实现循环呢?

网友A:
plc本身是循环扫描的。
end指令不是指plc停止扫描或运行,而是个程序段结束的标志。很多plc编程不再有这个end了。
或者它根本不是个指令,只是个标识,不控制执行,只是告诉编译/解释,我这程序到尾端了,你可以进行下个循环或者执行别的程序段了。

楼主:
大神,像这种普通计时器,当T0线圈得电接通时,开始计时,当计时时间到,触点动作。

如果进行下一次的循环计时,是不是要把 T5 触点打开,再接通?

网友B:
很是深奥,学习学习也很好的。工控人也使用无线dw-j31看看。

网友C:
PLC只要开机运行,是不停的在扫描的;

网友D:
我弱弱的说,我看了这个程序,那个是没有自动循环的。你那个梯形图跟题目不是一对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像这种普通计时器,当T0线圈得电接通时,开始计时,当计时时间到,触点动作。

如果进行下一次的循环计时,是不是要把 T5 触点打开,再接通?
你说的循环是喷泉的循环?你的意思是对的。应该是T5接通,再打开吧?
plc扫描,会一遍遍计算/检测你说的T5。这里的T5,貌似是你喷泉的下一个循环点。到最后一个相位,你把T5置位,这样整个循环的单次结束。随着T5的置位,T0,1。。。会复位,同时引起T5复位,这样下一个循环又开始了。

网友A:
估计就是T4延时结束后,启动T5,T5延时你图上的3s,给自己复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弟刚学,很多不懂,海涵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喷泉的控制的梯形图,我的疑惑:

程序最后的END指令,不是代表程序执行已经结束了?结束了怎么实现循环呢?
PLC的运行基本常识 你要看下。。。。

网友F:
不是这样编的,用t0控制t1,t1控制T2,t2控制t3,t3控制t4,t4控制t5,再用时间继电器的触点控制三个喷头。或者用顺序功能图编。

网友G:
PLC的工作方式是循环扫描的

网友H:
PLC是可以不断的扫描你的程序,但是你这个程序根本就不会循环的,第一个开关指令给出以后第二个周期由谁来驱动他呢?要循环的话可以用T1给一个信号给X0.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是这样编的,用t0控制t1,t1控制T2,t2控制t3,t3控制t4,t4控制t5,再用时间继电器的触点控制三个喷头。或者用顺序功能图编。
其实就是个顺控。这个用顺控比梯形图要简单直观得多。
但是楼主这样编t0,t1。。。其实也可以,就是要几个搭配(逻辑)着控制输出。而不是一个t0,t1管一个/几个输出

网友I:
喷泉要动作还得用变频器哦,大连广场巨型喷泉就是用的大连普传变频器做的,对变频器要求很高了,相应速度快,过载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