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
访谈即将结束,大家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直接在dlr的帖子或者博文下跟帖,访谈介绍有相应的链接。感谢大家的参与,特别感谢黄工给我们带来这么用心编写的参考书籍!

楼主(2013-04-25):
zing84:向 dlr 提问:
花了点时间看了下网友们的问题,其实总线只要买标准电缆,例如devicenet国际标准有粗缆和细缆,距离在指定波特率下就可以保证。可是国内很多自己接了正负电源和高低电平线不会考虑去买厂家线。同理还有EtherCAT网络,实际买厂家电缆即可。但是厂家电缆1000几米,而市场上交叉线10元几米。于是就现场出现各种问题。普通电缆的干扰情况非常复杂黄工给了一定的解答,我就在网络型后面做一点补充。大家交流下。

网友:
zing84:向 dlr 提问:
开会去了,很高兴看到黄工的回复。目前想寻找的是关于行业比较宏观的书籍,一直没有找到,就退而求一些能工艺比较熟悉的书籍。实际上就是西门子,三菱这样的同行也有这样的困扰吧。

网友:
dlr:的确如此,针对行业应用的书是不太多,国内与国外的差别就是搞自控的大多不太熟悉工艺,而国外有很多是学了工艺才来搞控制,其对工艺被控对象的了解就强,做出来的控制系统更符合生产对象,控制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