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2):
学校用的可以联网的带电脑的测量身高体重的设备损坏,怎么修啊。
  原故障是体重身高都不能测量了,经检测发现在测量滑动杠下部的接线插座断线引起的,现在全部
都好后,可以称体重了,但是不能测身高,通电瞬间测量板能自动回到最高处,但是不能下降。手动
扳动测量板人为下降,可以显示一个即时身高。
  正常应该是学生站在测量仪器上测量板自动从最高处下降到学生头顶,然后记录身高,再自动回到最高处
等待下一个测量学生。
    拆开测量柱里而有一个带滑轨的支架,上面两头装有两个小电机,电机滑轮,中间有一测量板支架,通过
钢丝和两个电机相连。由电机转动控制带动测量支架上下滑动。测量支架里面有一个开关片,到顶部时可以
闭合。
    再测量发现底部是一个12V(两根粗线)电机,测量支架上下滑动都是没它来驱动完成的。
 上部的电机是个5V(四根细线)电机,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用的。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此故障该怎么修啊。

楼主:
4根细线的电机就是图示黑色的那个,上面的英文字母是
ROTARY(旋转)ENCODER(编码器)
  连起来就是“旋转编码器”

已经试验,白色的那个两根粗线的电机是能正反转的控制检测挡板支架上下运动的。

   那么黑色的四根细线的电机是作什么用的呢?(翻译是“旋转编码器”》
  四根细线分别是“5V,0V,A,B,屏蔽网”
         红 ,黑 ,绿,白,
   故障现象是“一通电测量挡板可以上升到最高点,但是电机仍然不停,可以听见电机的
   嗡声,

网友A:
这类仪表不是怎么了解

网友B:
旋转编码器不是电机,是用来测量电机(或者皮带/齿轮/轴)的位置变化的,就是相当于测量身高的。
测量挡板到最高电机不停,应该是限位开关(开关片)失效或连接错误。
估计这种测身高装置的原理是:在完成一次测量最高开关片不作用的情况下-〉控制电机到最高位-〉开关片作用-〉停电机待命(记录旋转编码器位置或复0)-〉有人-〉控制电机下降-〉测量挡板检测到物体-〉电机停-〉记录旋转编码器位置转换为身高显示。

网友C:
是不是限位开关坏了。

楼主:
限位开关是好的,包括去电路板的连线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