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2):
供电负荷计算中的需用系数是什么意思?应该取什么数值,功率因数应该怎么取?

网友A:
需用系数好像是经验值;
与设备类型、设备多少有关系。

楼主:
需用系数是不是指常用设备占总功率的多少?功率因数是按照电动机的计算还是按照补偿后的功率因数计算?

网友A:
   我不大记得需用系数这名词了。
   如果没弄混的话,比如电动机负载,设计时可能留有余量,有的机床则与负载有关、或负载与工况有关系(变动),常常不是满负荷;设备较多时,就乘以一个系数。
   常用设备的多少,也可以兼顾,但要考虑最大负荷的情况。

   功率因数的话,如果有补偿,可能需看补偿在哪一个部分,补偿是否有效;这点我基本没有概念,只是顺便说说。

网友B:
需用系数是按设备类型估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