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2):
大白的问题,求解!!!PLC的IO口每个都一样吗,只要在程序里定义一下就行吧呵呵

网友A:
PLC可以扩展温度模块,用FROM / TO指令读取温度模块缓冲区

或是如果你的温度传感器支持通讯功能,那PLC可以扩展通讯板通讯

网友B:
呵呵;与温度模块连的话,不是用主机的IO点的;
三菱有专用的FX2N-4AD-TC/FX2N-4AD-PT温度模块;

楼主:
哦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了

楼主:
那FX2N-4AD 的其他通道可以接湿度  光照 CO2浓度传感器吗?这个4AD一共四个通道 ,个个通道连什么传感器都行吗?谢谢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