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2):
只有三相电源没有零线如何接亮两只灯泡啊?、  求详解、求图、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那只能是两只灯泡串联后接在两个相线上或者安装380/220变压器,

楼主:
是用两根火线串在一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两根火线串在一起吗?

1楼是说两个灯泡串在一起(或者使用变压器);
什么样的灯泡,是实际问题吗?

楼主:
恩、串在一起、灯泡就是我们平常用的那种白炽灯,

楼主:
条件可以的话,希望大侠给个图谢谢

网友C:
两只串联接入380.

楼主:
懂了、谢谢,希望那个大侠给个图看下 0.0

网友D:
啊,这样的还用给图啊,两个灯泡串联,就可以啊!

网友E:
三相电使两只灯泡点亮,得构成回路啊。很显然,任意两根相线就可以了。如果还不懂,你可以把这两根相线当成一根“火线”,一根“零线”。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F:
用灯泡220伏。瓦数相同IMG00166

网友G:
引用 楼主:
条件可以的话,希望大侠给个图谢谢
说了串联还要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条件可以的话,希望大侠给个图谢谢
说了串联还要图?
串联还要图的话,还是找人接吧

网友I:
看这样还是找电工接吧

网友J:
哈哈,急死人了。
不过话说11楼的第二接法,才是220的。

网友K:
做为理论问题研究还行,但不安全还不实用。

网友L:
这么点东西还要图

网友M:
串联的话要两个相同瓦数的灯泡,不然会因为分压不均烧掉的。而且比接220暗一点

网友N:
切记要白炽灯,不要用日光灯或其他的,还有两灯的电压和功率最好相等

网友O:
11楼的解法就是星型解法。我曾经在行车导轨指示灯上用这方法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只有三相电源没有零线如何接亮两只灯泡啊?、  求详解、求图、谢谢各位大侠了
你是不是电工了?

网友Q(2013-05-12):
(220V两灯)串联接380V,两灯阻值相同时每只灯的电压才190V,都达不到额定电压,很暗,理论上算算还行,实际中就不要做了,达不到理想效果,还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