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2):
  十二位格雷码输出的单圈绝对值编码器,怎么判断其转向,和具体转了多少圈(其中可能有正转也有反转),这包括正转了多少圈反转了多少圈?

网友A:
绝对值单圈的,就是在360度内用,超出360度了,较难知道是从哪里转过去的。他不是计数,也没有A/B相,看两次读数的间隔时间,可能转动小于半圈,也可能大于半圈,要预先设计控制转速,不然没法判断。单圈原则上就是360度内使用,如果要超过360度,应该使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有一些单圈绝对值利用“算法”来计圈数,是在理想的设计使用条件下的,如果没有在理想范围内,就要错过一圈的数值,那比用增量编码器还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值单圈的,就是在360度内用,超出360度了,较难知道是从哪里转过去的。他不是计数,也没有A/B相,看两次读数的间隔时间,可能转动小于半圈,也可能大于半圈,要预先设计控制转速,不然没法判断。单圈原则上就是360度内使用,如果要超过360度,应该使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有一些单圈绝对值利用“算法”来计圈数,是在理想的设计使用条件下的,如果没有在理想范围内,就要错过一圈的数值,那比用增量编码器还糟糕。
那就是在360度范围应用才用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了,超过360度就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了,那多圈编码器是不是有圈数输出信号?它是怎么计量圈数的?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它的每一个数值都是一个独立的格雷码,那你把接受的格雷码转化为二进制数值,一个360度相应的格雷码值时固定的,那你就可以知道你走了多少圈了

网友C:
任何人使用编码器(绝对也好,相对也好),都必须有信号接收器,比如计数器,PLC等,没有接收器,皇帝老儿也不知道编码器的位置,运动方向。
关键在接收器是否匹配,匹配的接收器功能足够,你的问题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