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关于信号转换问题

楼主(2013-04-12):
我咨询过氩焊机厂家,答复是两种都不合适。因为此焊机输入模拟信号是0V~+5V。
松下PLC的智能D/A转换输出模拟信号是:
“电压输出型(AFP04121)是-10V~+10V (K-2000~K2000)”(手册上的资料)
请教师傅们,我该怎么处理这信号,将“-10V~+10V”变为“0V~+5V” ?

网友A:
自己做电路,或者买现有的转换模块

网友B:
10位精度可以达到要求么,da输出0-1000对应0-5v

网友B:
不过我我记得ad da模块应该都比较灵活,一般应该可以设置斜率,最高数字量可以对应最高输出内任意电压,你这-10-+10只是说输出的最大范围

楼主:
我明白了。
原来焊机厂家那家伙事也是不懂这PLC输出模块的!
谢谢各位师傅。
怎么结帖呢?以前没这悬赏分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