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维修记

楼主(2013-04-12):
前天维修一食品包装机,故障现象是机器不能自动切纸,时有时无。机器是用红外线对射传感器的控制切纸,按工艺流程是怀疑传感器故障,检查发现有红外线射出,怀疑没接收到(位置可能偏了)遂把传感器发射接收一起拆下,测试没有问题。仔细观察,我这里的发射管上有个金属保护套,那个套套有松动,我把他弄紧以后安装到位,故障消失,用到今天没有问题。呵呵小问题啊。

网友A:
换新的 也行

网友B:
欢迎维修实例介绍!
有时候,小经验能够解决大问题。

所述实例,亦有助于安装、维护中的参考。

网友C:
像这种一般都是机械性问题,

网友D:
呵呵机器像这样的小问题 很多很多

网友E:
恭喜楼主修好机器。。。money滴有木有发?

网友F:
日常都是这样的小故障!复杂故障可遇不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