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2):
我的一个变频器由于控制面板坏了无法调控变频器的转速,请问在不用控制面板的情况下怎么调试变频器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端子给定调。看下说明书

网友B:
端子上就有俩种方式可以调速,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C:
如果只是面板上电位器坏了,改成端子引出的电位器;
如果面板坏的参数都不可以改了,马上去购买一个同型号的面板!!

楼主:
谢谢了我的就是整个面板都坏了问题是还没有说明书

网友D:
向西门子、ABB等变频器,都有专门的调试软件,通过计算机与变频器采用串行通讯、以太网的直接控制变频器的调试与运行,特别的方便。不用面板调试。

网友C:
变频器型号/品牌说下;直接买个面板吧;

网友E:
果断买面板,不知道楼上的没有面板怎么设置参数,求赐教!

网友C:
说了半天,还没有把变频器的品牌/型号讲出来,回答这类人的问题实在是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说了半天,还没有把变频器的品牌/型号讲出来,回答这类人的问题实在是累;
拥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