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2):
三相异步电动机7.5KW,用于拖动滚筒,进而搅拌滚筒里的石料,正转搅拌,反转出料,原设备用的是星三角启动。
我的问题是,正转启动时只有滚筒,不存在大问题,反转启动时还有石料,属于带载启动。既然星型能启动起来,能不能用功率小点的电动机(3kw)直接接成三角形带载。这样换可以降低柴油发电机组的容量,降低成本。不知是否可行。 求前辈指教。

网友A:
原来电机采用7.5kW,应当有它合理的成分,例如考虑适当的余量等;
如果不很熟悉,不建议轻易改。

网友B:
7.5kw电机的启动力矩不是3KW电机启动力矩能比的!

或许你3KW能带负荷运行,但你不能保证3KW电机的力矩能启动那个负荷!!

网友C:
当然不行。星-角启动仅仅是启动,不是运行,而且启动过程驱动转矩小,不是额定转矩。

网友D:
肯定不行,3KW电机就算能启动,在运行过程中也会因过载而烧坏。

楼主:
你好,启动转矩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三角形启动电压是220,启动功率相当于7.5KW的1/3,所以我才想3KW的电机采用三角形接法是不是能启动起来,如果能启动起来,那是不是就能正常运行。

楼主:
既然能启动起来,怎么会烧坏呢,求分析,谢谢。

网友E:
无需换电机,7.5Kw约15A电流,全压起动电流按6倍算是90A,星形起动电流是三分之一即30A。3KW电机约6A,全压起动电流也按6倍算是36A,可见换小电机不一定能减轻负荷,电机平时运行电流大小与负荷轻重有关,与电机大小关系不大,因此结论是:没必要换电机。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前辈。还有一个问题,一个电机(3kw)采用全电压启动,它正常运行时输出的额定功率是3kw,那么它启动时的最大输出功率大于3kw还是小于3kw?

网友C:
传动的功率计算公式:旋转轴输出功率(kW)=转速(rpm)*扭矩(N.m)/9550

试想启动的时候转速很低,功率能大吗?能和电机的额定功率时比吗?要知道电机的转矩在额定转速以前,是恒转矩特性的。由此,如果没有一点传动知识,就去搞传动控制,那可不行,容易出故障的。要先普及一下自己的基础知识,提高自己入门的门槛。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传动的功率计算公式:旋转轴输出功率(kW)=转速(rpm)*扭矩(N.m)/9550

试想启动的时候转速很低,功率能大吗?能和电机的额定功率时比吗?要知道电机的转矩在额定转速以前,是恒转矩特性的。由此,如果没有一点传动知识,就去搞传动控制,那可不行,容易出故障的。要先普及一下自己的基础知识,提高自己入门的门槛。
可是用电机的功率P=√3UIcosψ,启动时电流是正常工作的3~5倍(皮带机)再根据K版的公式,那么启动时功率很大,扭矩就更大了。

楼主:
好的  谢谢  正在提高   需要点时间

网友G:
怎么样才能发贴?

网友H:
2楼说的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是用电机的功率P=√3UIcosψ,启动时电流是正常工作的3~5倍(皮带机)再根据K版的公式,那么启动时功率很大,扭矩就更大了。
在实践中,不知道你是否注意观察过,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启动电流能到3倍?启动电压又是多少呢?有一点是肯定的,你那个公式没错,但你对公式的理解却错了。变频器控制电机,启动的时候,首先电流不可能是三倍,其二,启动电压是电机额定电压的10-20%都不到吧。否则电机没转速,电压高了电机就短路过流了。

这里面包含了电机学的基础知识、电工学的基础知识。

网友F:
我正在学习变频器与电机的知识,谢谢你的讲解。可我工作中还没实际用过变频器,你讲的和我学的是一样的。
我在工作中只有可控硅软启动器,而楼主这个装置恐怕连软起都不会有。
我到想起学的一个案例是增加1:2的减速器加小功率电机(原功率的一半)再加变频器,用减速机增加力矩,工作时使电机在100HZ状态下保证速度,可以起到节能的效果。不知道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原来电机采用7.5kW,应当有它合理的成分,例如考虑适当的余量等;
如果不很熟悉,不建议轻易改。
选用大功率电机是搅拌机这种惯性大的设备在启动时需要大功率,而设备运行起来以后需要的功率要小很多,实际数据不记得了,可能不到启动时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