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开关

楼主(2013-04-13):
变压器的电流超过了万能开关的电流,万能开关是1200安的,电流表的显示已经超过了1200安,这样对变压器会不会有影响?变压器的额度电流是1154安,变压器是800的干变。请各位大虾提出意见。谢谢!

网友A:
有无功补偿吗?可以减少无功呀

网友B:
变压器有一定的短时过载能力,可查看变压器的参数;
干变未用过,油变过载时则观察变压器的温度不超过。

网友C:
变压器长期超过额定电流运行是不允许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建议向领导反映一下,降低负荷。

网友D:
这样很危险啊  小心变压器嗷嗷叫 冒黑烟

楼主:
厂家说变压器可以长期1.1倍超负荷运行,大家有什么看法。谢谢!

网友E:
有800的干变吗?变压器冬天与夏天的过载能力也不一样。

网友F:
油变压器室内可以超20%,室外30%。干式过载能力差,最好不要过载。

楼主:
干式变压器应该要比油式变压器超载范围大吧?

网友G:
电流超过了万能开关的额定电流,开关居然没动作!你们的什么万能断路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