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3):
我单位使用三菱FX1sPLC控制步进电机左右移动,用文本显示器连接PLC输入要定位的距离数字,以前的距离在600毫米内,现在要到1500毫米就发现存储数据的寄存器D210,D220只能存储0-65535到数字输入65536按确定就变成0输入100000按确定就是变成100000-65536的减后的数字34464,请高手教我一下怎么一会事。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需要换成32位的寄存器;包括文本及PLC内都要改过来;

网友B:
就是喽上说的那个问题

楼主:
不知道怎么改请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C:
16位最大就是65535。
详细改,估计没看到显示/程序,不好详细。

网友D:
文本里把寄存器个数改成两个。PLC里比如D220,把D221也留给它,如果是商,把D222也留给它。

网友E:
数值输入元件,里面有属性的,你打开它的属性看下,里面应该有设置的

网友F:
画圈的地方就是十进制和十六进制的切换点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把文本里寄存器的数改成2就好了。最后再次感谢热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