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3):
我在变电所值班,有一次断路器跳闸,没有任何保护动作,也没有人为操作,只在中控装置上显示本地操作断路器分闸,我很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平时人为操作断路器分闸中控装置上不会显示本地操作,希望懂行的各位能帮我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们这里110KV变电所值班的都是些堂客们,低压不要值班,不熟悉高压开关。

网友B:
是不是有人误操作或者是短路造成总断路器分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110KV变电所值班的都是些堂客们,低压不要值班,不熟悉高压开关。
堂客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110KV变电所值班的都是些堂客们,低压不要值班,不熟悉高压开关。
堂客是什么意思

据我所知,“堂客”就是老婆的意思,“堂客们”是已婚妇女的意思。

网友C:
明白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