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3):
我在变电所值班,有一次断路器跳闸,没有任何保护动作,也没有人为操作,只在中控装置上显示本地操作断路器分闸,我很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平时人为操作断路器分闸中控装置上不会显示本地操作,希望懂行的各位能帮我回答一下,谢谢!5分悬赏

网友A:
首先你得确定在哪里操作是本地操作,然后在本地操作开关处查找故障

网友B:
有一次断路器跳闸,没有任何保护动作,也没有人为操作,只在中控装置上显示本地操作断路器分闸.
断路器到底跳没跳呀。
是不是遇到灵隐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