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通信问题

楼主(2013-04-13):
各位大侠、前辈:我的plc 欧姆龙cp1h-x40-a在欧姆龙设置口1、电脑、组态王都统一设置了一样的波特率9600、停止位、和开始位。同时把欧姆龙plc的dip4开关开启了,但欧姆龙就是不和组态王通信,能指导一下我哪里出了问题吗?不胜感激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host link通信方式,在组态王和欧姆龙plc设置的地址位也相同

网友A:
可以参考二楼的意见,检查下组态与PLC的地址是否一致?
如果是使用的MODBUS的通信的话,可以在组态王的下发数据的日志里面可以看到下发数据的地址码,检查地址码是否与PLC的地址码一致。
如果需要远程升级欧姆龙PLC的程序或者监控的话,可以参考厦门四信解决方案:
http://www.four-faith.com/Solutions/Industries/20/306.html
QQ:2801318036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地址设置后是没有改善的,我在二楼已补充过,在补充一下我plc与电脑的连线2-2,3-3,4-8,5-7,9-5;和2-3,3-2,4-8,5-7,9-5等6种接线也还是不通信。哎,搞了几天了。

楼主:
usb驱动也装了,不通信。干脆换了台串口机,也不通信啊

网友B:
组态王设置肯定有问题,看组态王帮助

网友C:
你先用欧姆龙的CXP通一下,如果通了,就再组态王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