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3):
今天用单独给开关电源上电,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通电以后,电源板旁的通电指示灯先亮,接着就灭了,接着又亮了,又灭了。。。。,一直这样。我自己做了一个整流,就是一个整流桥加个电容,开始以为自己做的有问题,但检查了一下没错啊。迷惑了,请求各位老师给学生分析一下,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谢谢了。(这台是众辰3400,30kw的变频器)

网友A:
可能开关电源负载过重,仔细查查。

网友B:
用表量下整流桥后面的电压有没有变化?维修开关电源首先得判断是初级还是次级故障,然后才好下手!

网友C:
带负载了没?带了先把负载拆下试;

网友D:
灯周期性亮灭  负载有短路故障

网友E:
这是典型的负载过重的问题,你先检查一下负载有没有接错吧

网友F:
不用你的电源好的话,就是你的电源有问题,电容容量太小了,不足以让开关电源工作正常

网友G:
开关电源零线接触不好  这个我遇到过

网友H:
之前修过一台雷诺尔的变频器,也是指示灯一亮一灭,负载短路,后查出来是开关变压器次级的一个整流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I(2013-05-22):
先检查你做的电源确实没问题后,那么就着重检查驱动板上的开关电源负载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J:
楼上朋友说得很好了,先检查你电源的带载能力(测电压有无低落与不稳),再检查有无负载短路。

网友K:
灯周期性亮灭  负载有短路故障,这就不起振原因

网友L:
次级短路故障,修过,滤波电容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