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3):
我们单位一台伟创的变频器控制风机的。速度的快慢是用电位器来控制的,当你用电位器来调节风机的速度的时候。你一点一点慢慢的减它能正常的运行,当你调的频率稍微快点的时候变频器就报故障,风机停止运行。加速的时候没这种现象,它能正常的运行。

网友A:
外接制动电阻试试。

网友B:
应该是报减速过电压,延长减速时间或者加制动电阻应该就可以解决!

网友C:
先把减速时间加大后再试一下;

楼主:
谢谢 各位网友的指教! 但之前能正常运行,这个问题只有最近才出现的。变频器的参数也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