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3):
按停机后,频率直接跳到零.然后跳过流..一直用的好好的,减速方式,减速时间都设置了..还不想拆机.

网友A:
看看使用自由停车!

楼主:
还是不行呀

网友B:
停止方式参数是否设置正常?
减速时间是否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止方式参数是否设置正常?
减速时间是否太短?
有没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止方式参数是否设置正常?
减速时间是否太短?
减速方式设置了几种了,减速时间5 10 20 30秒都试过了

网友C:
参数恢复到出厂值再试一下,再或者把电机拆了试一下,还是如此就很可能是本身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