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4):
想调试一下伺服电机,伺服放大器。身边没有隔离变压器,用补偿器的自耦变压器行吗?容量不用考虑。

网友A:
你驱动器什么型号?

楼主:
北京超同步电压是三相220的

网友B:
电压等级一致,自耦的和互耦的都无所谓。

网友C:
如果是小功率的,也可以接单相220的电源

网友D:
可以接单相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