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4):
型号是日立的SJ700..怎么样才能不带电机运行呢

网友A:
有些变频器是需要检测负载的,无负载是无法启动,可以在参数设置,你仔细看看附带的手册~~

网友B:
呵呵;日立的好像可以吧;
你给个频率信号,再给运行信号看一下面板上有什么反应?
施耐德的很多不带电机一给运行信号就报警了;

网友C:
很多厂家的变频器是不能不带电机运行的,具体参考其使用手册。

网友D:
不带电机,启动变频器有何用处?我发现许多帖子都是相关问题,有些诧异。变频器是做什么的?不就是控制电机调速的嘛,不带上它只看变频器,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E:
用不带电机启动的方式,我们这主要是为了维修时判断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不带电机启动的方式,我们这主要是为了维修时判断故障的。
用V/F模式?

网友F:
你还是去弄个电机吧

网友G:
应该都可以,只不过有的变频器需要设置相关参数,不然空载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