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4):
本人刚刚接触PLC,学的是欧姆龙,用cxp v5制作梯形图,可是在家里没有PLC在电脑上怎能检验制作的梯形图是否能正常运行,最好说的详细些,本人是出学者,谢谢!

网友A:
呵呵;最后还是要用PLC来检验的;前期可以用仿真软件看一下;

网友B:
仿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人刚刚接触PLC,学的是欧姆龙,用cxp v5制作梯形图,可是在家里没有PLC在电脑上怎能检验制作的梯形图是否能正常运行,最好说的详细些,本人是出学者,谢谢!
安装仿真软件Cx-Simulator,然后阅读该软件的说明书,会告诉你哪些机型不被支持,哪些指令不被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