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4):
现场有1台PLC柜,装有宏电DTU 西门子S7200 226CPU。一换热站 现在需要把1次网温度 2次网温度,现场仪表接入PLC中。使用宏电DTU把一次二次网温度传送到距离较远的上位机中(组态王),一次二次温度为VW100,VW200
想请教下如何连接,还有怎么显示,还有cpu中程序需要写什么吗?需要用modbud?还是自由口通讯?小弟一直都没有做过···请教下大家。

网友A:
组态王与S7-200用得比较多的MODBUS协议通讯,采用PPI协议的话,对网络延时要求较高,不一定能实现。我是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four-faith.com),是专业生产无线传输设备厂家,可以提供相应的配置教程。
需要话可以加我QQ:2801318036

网友B(2013-12-04):
S 7200 宏电DTU 组态王之间的数据传送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