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4):
请教各位师傅;之前漏电开关合不上,一合上漏电开关就跳闸;断开总开关后测量漏电开关火线零线端都带电;以为前段时间雨天电器潮湿所致;最近天气好了更换漏电开关后;家庭电路电吹风手摸外壳有手麻的感觉;电笔量到外壳带电;于是断开总断路开关;以为地线有问题;就另引一可靠地线打算引到电吹风插座的地线上;但刚碰到插座的地线就有跳火现象;测量地线带电;测量负载端的火线零线端也带电(在总电路开关断开的情况下负载端的火线零线端子都带电);以为接线错误就再次使用另外引的地线短接到插座地线上;这次不跳火了;总开关的负载端也不带电;电吹风外壳用电笔量也不带电了。一切正常了。想不明白问题所在,难道是之前未换漏电开关时电路里的残留电流?

网友A:
地线窜电了吧。

网友B:
是不是三相不平衡中性线电位漂移了

网友C:
以为接线错误就再次使用另外引的地线短接到插座地线上;这次不跳火了;
-------------------
楼主原来的地线有可能断了,不对地了,
现在相当于重新引一根地线,就没事了呗

楼主:
但问题是我还是用回原来的底线再测;电吹风外壳居然没带电,零线也不带电;什么都貌似正常了;相当于我什么也没搞就恢复正常了。。。这样才比较奇怪。。。。。

网友D:
还是有毛病未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窜电了吧。
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有毛病未找到
我也感觉是  但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E:
弱弱地说一句,不知与其他用户或线路有无关系;
当然,纯属友情猜测。

网友D:
电的问题,单凭文字说,不好明白,最好亲自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窜电了吧。
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F:
中性线电位漂移了

网友G:
不知道楼主的家是楼房还是自己独门独户的那种,如果是独门独户的话是不是地线与零线是一根,楼房的话是不是零地连上了吧。

网友H:
电吹风的电阻丝有没有接触外壳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