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4):
设备总装机30KW,三相。想使用发电机,大家给推荐一下,品牌,容量,价位。

楼主:
由于线路太长,所以功率只能选择50KW

网友A:
功率么小,

楼主:
这还小啊,淘宝上面报价27000元 忒贵啊

网友B:
2.7万不贵哦!
这个价我还有些怀疑质量!

楼主:
正规厂家的 据说。

网友C:
你需要柴油的还是汽油发电机可以联系我

网友D:
如果是柴油机,建议使用玉柴发动机,质量不错;价格有点贵,最好买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