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图纸

楼主(2013-04-14):
看看图中画圈的字母 数字 都是啥意思

网友A:
最简单的图了,自己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B:
呵呵说实话 类似这样的图纸我也看不懂

网友C:
高压配电图。

网友D:
BC BV应该是电缆型号。QE是接地用的隔离开关。QB1是ABB的断路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你怎么知道QB1是ABB的断路器? 还有 AR 1 后面的数字都是啥意思啊。线号吗???

网友E:
敢问一下,这是多老的图纸了。

网友D:
http://wenku.baidu.com/view/ab4364c72cc58bd63186bd29.html

网友F:
这个不难,用软件自动生成立图纸多数都这样!
最上样的是元件的标号,下面是元件的详细参数!
楼主画圈,可能是不明白这些型号意义吧?其实这些你让别人看,别人也不明白,因为都不是国内的型号!
拿图纸,看标号,对实物看,马上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