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4):
导线编号的框怎么去除?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线号的框看着不舒服。

网友B:
好像去不掉。有框的话与元件引脚编号有区别,还是好点。

网友B:
选择线号后在文本属性中可以取消方框。

网友C(2013-07-18):
请在符号库里找到
符号
然后编辑符号修改符号名的文本属性去掉框就可以了

网友D(2013-12-22):
我对导线自动编号后,没有显示,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E:
没用过这款软件;
不知楼上的问题,与设置是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