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3-04-14):
用昆仑通态的人机屏幕,一个com口上同时定义了485/232,传感器和PLC都要用232通讯,下午买了两个485转232的转换器都没有成功,屏上com口78为+-用电压表测得电压为3.5v,经过转换器得到rs232口23电压不到1v,之后又换了可以外接9V电源的转换器,情况没有改善,不知道给位大虾能不能帮忙出出主意,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推荐个合适的转换器

网友A:
因为市售的Rs232转Rs485在Rs232侧使用标准定义的引脚,你如果要在MCGS上使用同一个串口作为2个接口使用,那么就应该自己根据引脚定义焊接转换器,MCGS的引脚并非标准的Rs232引脚定义。

网友B:
一是没说明白,是不是要连接传感器和PLC共2个设备,必须要485的方式?
二是,232连接的这端一般是标准的。也就是至少5是信号地(0V基准),2是接收(平时没电压0.3V?),3是发送(-5V以上/下)。
转换器一般是从232这边取电(另带电源的除外),在485端测量,有B,A(半双工),就算是一正一负。这个电压,一般是3V(2V以上)。
转换器接好232,在485端测量电压,然后正对正/负对负接到屏的485正负上。
这样就可以以屏为主,连2个从设备(一般单主多从)。同时,你可以买第三条485线,挂在任何一个485的节(接)点上,用电脑和串口软件监视在485上的数据情况!

楼主:
现在是想将屏上的485转到232跟PLC通讯 总是不能成功 市面上的有源转换口都是可以互转的么 商家自己说不清楚

楼主:
尝试的每个转换器都是用屏幕的协议改装确定的接线口
又试着通过转换器的232端确认485端的正负 现在得到的结果是 485端有3.5v的电压 232端有9v电压 转换器的数据信号发送灯会闪 接受没有反应
买回来的转换器无论有源无源都说是双向的 可是说明书上没有明确指出由485转向232 反之有明确的说明 所以想知道转换器是不是都是能双向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