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4):
 我是是一个刚上岗的小电工,主要负责宿舍方面的电路维修,今天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搞了半天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我说说问题的所在,希望大家能给我点意见,就是电房跟宿舍里面的漏电保护开关都没有跳闸,宿舍里面的三孔插座有电,两孔的就没电,用仪器查了每条路都通,是不是漏电开关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的问题?

网友A:
你检查一下你两孔插座的零线有没有 断?

网友B:
对这类的仪表不是很清楚

网友C:
如果两孔插座以前能正常使用,可查插座处相线是否有电;
若怀疑开关,可查开关出线端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还真的是出线端的零线出了问题,今天重新拉了一条零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