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5):
用三相四极的漏电保安器,接两相的电焊机,是否会跳闸?

网友A:
只要是从开关下面,正常用接线,接两相380V的电,开关是不会动作(当然,设备不漏电的情况下!)

网友B:
只要电焊机不漏电,不应该跳闸。

网友C:
会不跳闸,
即使你一相用1A 第二相 50A
漏电的情况下会条

网友D:
一试并知 了

楼主:
是要做计划的

网友E:
不会跳闸。

网友F:
看漏保啥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漏保啥型号了
有漏保有关?

网友G:
只要不漏电,就不会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