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5):
伺服电机可以直接不停顿反向运行吗?

网友A:
不可以。任何一个运行的物体来直接反向,这就是一个急刹车。机器是受不了的。

网友B:
把电流限制好了,直接反向,是满电流制动,然后反转运行。如果没有电流限制(饱和控制),那突然的反转,就会过电流的。

不管怎么说。电机从一个转向反转到另一个转向,都是有一个限制动,后反转的过程,不可能立即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