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的选择

楼主(2013-04-15):
仪表的选择
   要完成测量任务,首先必须明确测量要求,并根据这些要求选择合理的测量方法,与测量线路和测量仪表。合理选择仪表,就是在保证测量精度要求的前提下,确定仪表的型式、仪表的很确度、仪表的测量量程等。
   (1)仪表种类的选择
   仪表种类的选择主要根据被测量变化规律和频率范围。
   对于直流量的测量,一般选用磁电系仪表、电动系仪表。
   对于工频正弦量的测量,只要测出有效值即可,一般选用电磁系、电动系、整流系或感应系仪表;对于较高领率(2kHz以下)的正弦量测量,应选用电动系或整流系仪表。
   对于非正弦量的测量,如果测量有效值,应选用电磁系或电动系仪表;如果测量直流,应选用磁电系仪表;如果测量整流以后的平均值,府选用整流系仪表(注意换算关系)。
   (2)仪表准确度的选择
   根据表2—1选择仪表的沧确度,通常,0.1级、0.2级仪表作为标报和精密测量用;0.5级和1.0级作为实验空测量用;1.5级以下作为一般工程测量用。
   与仪表配套使用的扩大量程的装置,例如分流器、附加电阻等,它们的准确度的选择,要求比测量仪表本身高1—3级。
   (3)仪表量程的选择
   为了充分利用仪表的猴确度,应根据被测量的大小合理地选择仪表的量程,量程应大于被测量,一般使被测量在量程的2/3。如气体检测仪的量程1-1000ppm。
   (4)仪表的内阻选择
   对于电流表或功率表电流线圈的内阻,应尽量小;对于电压表或功率表的电压文路的内阻,应尽量大。
   (5)仪表工作条件的选择
   正确选择和使用仪表,还要考虑仪表使用环境和工作条件,例如应该考虑是在实验室使用,还是安装在开关板上。周围温度、湿度、机械振动情况以及外界电磁场的强弱等。

   总之,选择仪表时.对仪表的类型、推确度、频率范围、内阻、量限等项既要全面考虑,又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而且后者征实际工作中更加重要。例如对于高频电压的测量,这时选择仪表中频率误差是主要考虑的问题,最好使用电子系仪表。对于高精度的测量,则仪表憋确度是选择仪表时主要矛盾,而高电阻的电路电压测量,主要矛盾又是仪表内阻问题。
压力、流量、物位、温度等参量都是非电员参数.对这些参数的测量,在众多工程领域中都十分重要。尽管它们在原理或结构亡有很大差别,但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用中间转换元件,把这些参量转换为中间机械量,然后再用相应的传感器将中间机械量转换成电量输出。这种中间转换元件对测量装置的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点.如在压力和流量测量中,测量装置的测量精确度和动态响应不仅与传感器本身及由它所组成的测量系统的特性有关,而且还和由传感器、连接管道等组成的流体系统的特性有关。